A1530a启动电压只有2v左右

楼主(2012-06-11):
一个明基的19寸显示器,被雷击过,,打开看电源没有5v电压(这个到驱动板只有5v电压)检测,大电容有330v电压。。。一个80n80c的开关管坏掉了。没有同型号的找到一个80n60c的代换上。 。。还是没有电压。。接着代换了一个a1530a的电源管理芯片。。。测量这个芯片的第一脚只有2v左右的电压。 。。。而后换过光耦,,tl431.。故障依旧。 。。跑电路发现从线圈出来就只有2v左右的电压 。。不知道那位见过这个毛病的 。给说下。先谢谢你了。。
谢谢

网友:
查一下1脚的供电二极管 和电容 还有启动脚是8脚看看启动电压有没有,另外你确定大电容有330v那么高吗

网友A:
没有300v。。有260v左右。。。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00v。。有260v左右。。。这个正常吗??

这个一脚的vcc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260差不多 你看看8脚有没260v 再查下1脚供电的二极管 还有雷击有可能次级的整流管损坏

网友:
8脚的电压也是260v左右。。。一脚的供电是2v左右。。另外次级的双二极管没有坏。。。。。那个一脚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2V不正常 应该12-18

网友A: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a1530a没有工作电压。。你们这个一脚电压低跟什么有关系呢。。。。那个二极管和电容我也都测量了。。感觉正常啊。 。。光耦和tl431我也换过了。 。也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a1530a没有工作电压。。你们这个一脚电压低跟什么有关系呢。。。。那个二极管和电容我也都 ...

查下初级的外围电路元件 特别是开关管周围

网友:
查一下VCC脚的外围元件吧。

网友:
你再重新换一个TE1530A ,焊时要快,要注意防静电,开关管的源极接的哪一个小0.33电阻没有坏吧,测量 一下。 另外,高频变压器测量一下,是不是初级短路了,
若有,可会出现你的这一现象。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光耦坏了。。而且新换的开关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挂了。。换了个光耦。。。又换了个开关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