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不进系统问题

楼主(2012-06-11):
客户拿来了一台杂牌子的平板,问题是不开机,被我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不进系统,开机后画面一直停在机器人那里(安卓OS)。按了上面的键也没反应(关机按其他键在按开机键也不行),求解。

想刷机,但是没有找到版本。    机身上面贴了一张深圳市密迪尔科技的标签,还有M71的字样。百度上找了很久,无果。

求高手,该怎么做

网友(2012-08-23):
看帖的人不少,笔记本修得多,PAD修得少啊。

网友:
恢复看下呗!

网友(2012-09-22):
我手上也有一个 情况一样 无从下手呀

网友:
从新刷,就不知道你那个机器,能不能找到roon

网友:
我也有一台,都找不到安卓2.3系统的刷机.烦躁

网友:
是不是电阻屏 是的话应该是8650的cpu 百度找个通用刷机包吧

网友:
楼主你的平板好了没啊 ,我有一个一样问题的

网友:
只能刷机了,你电脑装个安卓助手啥的,只要支持安卓的都试一试,看连接的时候有没有提示什么机型,再去找一下

网友(2013-07-21):
我也碰到一次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