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键盘串键求救

楼主(2012-06-11):
机器型号:DV1000   板号:DAOCT6MB    故障:数字1键和退格键串了,不是键盘(我是裸板点的),不是按键(我把所有按键都去掉了),键盘电容都去掉了,BIOS芯片也换了(家里有这样的板子,直接换的,就不需要刷写了)所以应该不是BIOS,之前修了不少地方,都没有好,结果我换个南桥,结果好像没有出现了,就让客户拿回家用了,结果有回到原故障了,所以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家帮我,先在次谢谢了,补充一下EC也换过了。

网友A:
还要说吗,那就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说吗,那就是南桥

你怎么知道是南桥呢,我都换了一个了,都用了两天了,又是南桥不可能吧,你是挣分来了吧

网友:
键盘换过,键盘可以不用考虑,那就只有南桥和IO了,你又换过南桥,多半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但是老是坏这块,估计你换了用几天又回来了,建议换版别修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过一台华硕的本本也是和楼主的故南桥障一样,现在返回来还没修好呢,我的也是换南桥的,IO我都换了,故障依旧,楼主修好要述说啊

网友B:
usb的键盘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usb的键盘可以用吗?

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换个usb键盘,给他做个usb键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果断换个usb键盘,给他做个usb键盘~~

我不知道你来这做什么,我都没有接键盘,裸板都有串键,你都没有看字吗,自己好好看看吧,裸板都有串键,你用USB有用吗,你认为???

网友:
先看看主板的键盘控制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来这做什么,我都没有接键盘,裸板都有串键,你都没有看字吗,自己好好看看吧,裸板都有串键, ...

usb的键盘可以用吗?
你都没回答我?

网友:
键盘到KBC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键盘可以用吗?
你都没回答我?

你废话,自己键盘都可以用,你说能用不,他就是有串键而已,在说什么都不接,就裸板都有串键,USB和键盘没有关系。要说点实际的好不。

网友D:
偶觉得,你还是先把键盘的电路这一块搞清楚了,问题应该就好解决了!

网友E:
仔细看看IO,进水的机子吧~!注意氧化,断线之类的呀~!最好取下来了洗干净了上。

网友F:
你看一下键盘和EC的连接线, 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觉得,你还是先把键盘的电路这一块搞清楚了,问题应该就好解决了!

该弄的,我都弄了,该修的我都修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一下键盘和EC的连接线, 是不是有短路的现象

我测了键盘接口,都正常的,也没有看到短路的现象,并且键盘接口我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IO,进水的机子吧~!注意氧化,断线之类的呀~!最好取下来了洗干净了上。

之前是进水的,上家没有修好,并且还把我南桥晶振线割短了,把3V 5V芯片取掉了,然后在到我这,把不开机修好了,声音也有问题,声音也修好了,就给客户了,过了两个月左右,就出现有这样的串键了

网友G:
量一下IO键盘信号上接的上接电阻或排阻的阻值是不是偏大,上次有一个客户的HP CQ510的,也是这种现象,后来不插开关条就行了,是开关条有问题

网友:
io和南桥都换了,那只剩下线路了

网友H:
人家也是好心,你这样口气回答别人,你这样的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量一下IO键盘信号上接的上接电阻或排阻的阻值是不是偏大,上次有一个客户的HP CQ510的,也是这种现象,后来 ...

你想的这些我都想了,你做的这些我都做了,主板什么开关,都取了,左右键,开关键,休眠键,和键有关的,都去掉了,就剩下一个裸板和喇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家也是好心,你这样口气回答别人,你这样的真是......................

不是好心不好心的,你要知道,自己键盘都能用,你说USB能不能用,这说的没有实际的嘛,只是串键而已,我不都说了嘛,裸板都有串键的,你说USB有什么用呢,不关USB和键盘的事,说这些没有实际的用处,那不是白说吗,来是求救的,不是来说废话的,这说明什么,都没有看明白文章,就发言了,你可明白

网友:
不是好心不好心的,你要知道,自己键盘都能用,你说USB能不能用,这说的没有实际的嘛,只是串键而已,我不都说了嘛,裸板都有串键的,你说USB有什么用呢,不关USB和键盘的事,说这些没有实际的用处,那不是白说吗,来是求救的,不是来说废话的,这说明什么,都没有看明白文章,就发言了,你可明白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难搞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