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 770 AM2+ SE 无声求解急急求解急急

楼主(2012-06-11):
映泰 TA 770 AM2+ SE 声卡驱动以安装无声音 安装独立声卡也是如此 无声 话筒了不能用 求解急急
安装

网友:
难道是南桥内部声卡模块坏了?你确定你的 音响没问题?
同意楼主:
4.5
暗恋在你唇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坏了 楼主 换个板板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挂了楼主

网友:
先换一下驱动

网友:
驱动换了 不行 可以保证音晌没晌哟
换了个USB声卡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