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通常装一个win7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2-06-11):
我装的安装版和ghost的,通常加装驱动的时间都要一个多小时。

有没有好用的win7版本推荐一下啊。

网友:
太慢额。
换个版本吧。

网友:
装好大概半小时。不装软件哦

网友:
根据机器来看啊...i3i5快一些

网友:
去找个万能驱动的   不就得了

网友A:
680M的WIN7装过吗,很给力啊,20分全部搞定

网友:
这么小的WIN7??不可能吧

网友:
旗舰安装版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再安装驱动、软件之类的话得一个小时。

严禁灌水

网友:
安装IN7要50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0M的WIN7装过吗,很给力啊,20分全部搞定

真的这么大,开始我也不相信,不过安了后发现很稳定,而且驱动除了显卡全装上了

网友:
单装系统,20分钟 用u盘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80M的WIN7装过吗,很给力啊,20分全部搞定

给个下载地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下载地址呢。

我上培训学校的时候从老师那考过来的,没有下载地址

网友C:
我这有个1.7G的W7好用一般二十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1.7G的W7好用一般二十分钟搞定

那你有下载地址吗?

网友D:
解压的时候不要解压驱动   进系统以后再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压的时候不要解压驱动   进系统以后再装驱动

那不时间更长吗?

网友D:
你试试就知道了 哪个时间花费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就知道了 哪个时间花费长

没试过,按常理推断,肯定是自动的快,手动的慢。

网友:
今天装了一个,两小时

网友:
一般半个小时左右

网友:
大概15分钟左右吧 !  我装个XP7分钟搞定 !

网友:
我一般都是旗舰版的,ghost的!!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我装W7一般都是半小不到     我的w7镜像只有1.8G

网友:
看机子,一别15----30

网友:
用个集成度高的版本  一般的机器半小时就搞定 啥都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