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相接,要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楼主(2012-06-11):
我家从邻居的路由器,再接了个无线路由器。我一用无线上网,邻居的就断线。要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没什么特别设置IP地址不要在同一个网段就行了

网友:
肯定有啊 。你自己的路由跟邻居家的不一样了。

网友:
1、别用你的WAN口接邻居的网线。
2、你的路由器地址要和邻居的在一个网段,但地址不能和邻居的一样。
3、邻居的路由器不能设固定IP上网。要用DHCP。
其他就没啥设置的了。

别跟邻居用同一个IP地址~

网友:
邻居的路由基本上是不用调的,把他的DHCP起用。假设他的路由网关是192.168.1.1,你就把你的路由网关改成192.168.1.2。子网掩码必须一样,然后把他路由LAN口的出线接在你路由的WAN口,把你的接入网络模式调成动态IP,在把DHCP启用,无线启用就OK了。当然路由连路由的方法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好用的

网友:
我修主板、液晶的,不熟悉网络。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我是按说明的提示到网页上设了,还设了密码 。我家如果不接无线路由器,直接接电脑,我和邻居的都正常能上网,无线路由启用,邻居的就断线。

网友(点评):
典型的路由器IP地址冲突

网友:
路由器一般都是,分配在不同网段。这里我的路由器为何要和邻居的路由器IP,在相同的网段?

网友:
先设置路由器,有线设置成192.168.1.2    255.255.255.0   192.168.1.1
无线设置成                     192.168.2.2    255.255.255.0   192.168.2.1
电话线接猫,猫接有线路由WAN口,接2个网线出来,一个接自己电脑,一个接无限路由不是WAN口的其他口上。原理就是把无线路由当无线交换机用。关于协议的话改动态也好,用无线就该无线路由的IP,用有线就改有线的IP

网友:
恩 ,回答的很好很完美,好崇拜你,做我师傅把

网友:
学习了,看来也不能乱设的

网友:
第2个路由选择静态IP,填第1个路由的任意一个IP!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那么,我家从邻居的路由器,不接无线路由器了,改成接无线交换机,我家就可以两台电脑同时上网吗?

网友:
IP地址池要换下!你改成192.168.5.***应该就好了!

网友:
dhcp是会打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