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不触发

楼主(2012-06-11):
版号 LA-2154   故障不触发   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21      无3V 5V 没有测量出短路 开关有3.3V按下 有跳变  MAX1999 5脚 0.94v 6脚3.3v  8脚2v  11脚1.5v 12脚2v  13.14脚5v    17.18.19脚5v  20脚19.7v 24脚5v 25脚3.4v    28脚5v 其余脚位无电压   大家帮忙看下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把3V,5V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第一V+就是20脚那里有个和适配器差不多的电压。然后是LDO5就是15那里有5V线性稳压输出来。17脚VCC那里也要有5V输入!然后是SHDN主控信号,也是10多V的、开启电压。然后是ON3 ON5开启信号。是高电平》

网友:
查ON3 ON5开启信号,3,4脚没高电平芯片是不工作的。目前的情况芯片已经是待机(一触即发状态)

网友:
我手头也有台6000 电池充不了电,这机器原本oem适配器烧掉主板的,击穿场管和电容,现在电池充不了电,应该是充电芯片坏吧?因为之前适配器坏掉一刹那电源上到40V上下。

网友:
DELL6000这款笔记本不触发故障,IO芯片易出问题。你先测量IO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on3  on5无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很奇怪  开始已经修亮了  用一会关机再开就开不开了   换了MAX1999  裸板点 好使 装上以后又不触发    加焊几个芯片  到MAX1845  机器又能亮了   换了1845  装好机器点了1小时没问题  再关机等一会开机又开不开。。。。。。。。  现在就是加焊啊  换芯片都不好用    I/O我没动呢  这款机器I/O参加待机吗?

网友:
rtc电路  EC起震  南桥起震  ec触发条件查全了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请问怎样知道CPU已经复位了

网友:
南桥 EC 应该已起震     3.4脚的ON3和ON5应该是高电平 现在无电压 SUS_ON是由lpc47n354发出的吧   这个lpc47n354是BGA封装的 除了换掉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或者是高手能指点指点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其实这方面都是比较简单的!!!供电方面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信号现有MAINPWON。然后才会有SYSON,EC_ON前面那个MAINPWON 你看看图纸看是怎么来的 应该是和ACON一起产生的,貌似是比较器出来的。393或者358那些比较器除阿里的 ,你好好查查……

网友:
第一V+就是20脚那里有个和适配器差不多的电压。然后是LDO5就是15那里有5V线性稳压输出来。17脚VCC那里也要有5V

网友:
有些dell  的机器好像开机后才有3v5v吧

网友:
觉得是呀开关不是有电压吗?BIOS第八脚有3.3吗?

网友:
关键点的测试很重要,主供电,信号要根据故障逐个排查,无关大局的地方不要去浪费时间,相信你的技术会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