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1600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1):
神州Q1600   开机有0.15A电流 然后降到0.08A  按开关不触发.5V电感处对地阻值为37欧  但不短路.查各处公共点主电压19V都正常 应该为3,5V电感到主供电段电路有问题  先查供电MOS管附近电路无短路   3.5V供电芯片附近 U1 OUT 1脚短路  查电路图30页  与之相连的R818 C2短路  一一断开后仍然短  查VL modify rev:c  与U2 3/5V供电芯片相连   拆掉后 U1不短        内存插槽下 D4 D3一脚短路 查电路图28页拆掉C44后不短  C44检测已击穿 更换后机器待机为0.07  按开关触发 机器修复  此机插电后有3V ,5V按开关后出现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来点电路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