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帮我分解一下,我有一台方正R621Y独立显卡的不开机,电流反复跑动

楼主(2012-06-11):
各位大师请帮我分解一下,我有一台方正R621Y独立显卡的不开机,电流反复跑动,跑到0.9几的时候又从头开始。内存都没有过呢

网友:
看到显卡了没有,还是当设备了

网友A:
用最小系统试下  看是否还自动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最小系统试下  看是否还自动重启

现在机都不开啊。。。怎么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都不开啊。。。怎么试啊

我说的是你把CPU内存硬盘都去掉就裸板试啊

网友C: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D:
这机器显卡也出问题,你按着显卡开机看看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你把CPU内存硬盘都去掉就裸板试啊

裸板 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显卡也出问题,你按着显卡开机看看亮不?

不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条试试~~

换过了。、一样不幸

网友E:
最好还是接个诊断卡看看,如果没有跳变就查一下复位信号,测试后就知道要查哪里了!!

网友F:
哎。。你都还没学成啊。。。这你就开始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你都还没学成啊。。。这你就开始修了啊。。

那请指点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还是接个诊断卡看看,如果没有跳变就查一下复位信号,测试后就知道要查哪里了!!

测试卡我有。但是插上去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