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共享问题

楼主(2012-06-11):
请教一下,开通局域网共享后,从网上邻居能看到工作组计算机,但是不能打开,xxxx没有权限访问网络资源。。。但是从运行里输入其他机的ip地址就可以访问,能使用共享文件,局域网共享一直不怎么懂,要怎么设置才能够从网上邻居直接访问共享资源(xp系统,)

网友:
要在xp的文件夹选项里面选择使用简单文件共享

网友:
一般2台电脑都重做一遍同一个系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说的问题2中可能,一种是本地安全里设置了禁止访问,还有一种就是中毒了。

网友:
系统一样的,中毒的话就更没有了,我用ghost系统自带的‘’开通局域网共享‘’设置的,一楼说的方法行不通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需要到组策略里设置一下允许GUEST帐户通过远程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