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的开光是sss7n60a坏了,能用K374 ...
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的开光是sss7n60a坏了,能用K3742代换吗?

楼主(2012-06-11):
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的开光是sss7n60a坏了,能用K3742代换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各位大侠帮我回复下!多谢了!

网友:
SSS7N60A的参数是:N沟 、600V、 4A 、48W。也可以用2SK2645去代换!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开关管代换的资料科普下。

网友:
可以。它周围的器件要仔细检查一下肯定还有其他的器件坏了。供你参考吧。

网友:
可以用K2843直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用K2645代换

网友:
可以真接代换,开关管的参数一致,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