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50 右下方有一小块红块。

楼主(2012-06-11):
一台小主机经常死机。硬盘刚换过,。还是死机蓝屏蓝屏时候右下方还有一小块红块
硬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死机蓝屏蓝屏时候右下方还有一小块红块”,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小主机容易死机,散热的问题,过热,容易造成硬件的损坏,查一下CPU、主板、内存吧

网友:
换了内存,测试一天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红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