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通电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2-06-11):
我有体态IBM T41
笔记本
问题是诊断卡跑78 6F 有时有跑38 2F是什么问题啊 加过 显卡 还是不行 哪位大侠知道的 和我说一下
笔记本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重新植珠一次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北桥问题,可以考虑!

网友:
我试一下 重做显卡试一下
同意楼主:
4.0
kaldkjdlks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