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的更换规则

楼主(2012-06-11):
一块主板维修,是由CPU供电一个上管短路引起的,更换之后,没用几小时又烧,连续更换了好几次,后来更换了全部同型号的上管,问题得到解决。

菜鸟提问大虾:cpu供电场管的更换规则是什么,是上管坏,全部几项的上管都要换同型号,还是更换同一项供电的全部上下管

网友:
不用换同一型号的, 有时候上管烧了,换一个就好了 ,有的时候要换那一组,, 曾经修6100这个板子我把那三组都换了,而且旁边的电容也换了才好了!!!!

网友:
貌似是要全换的,一般换一组,哪组坏换那组!

网友:
换的管子主要在功率,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功率只能大  不能小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