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雷击了!不上点 ,拆除网卡后...........

楼主(2012-06-11):
主板被雷击后 。开机不上电。拆除网卡后OK上电跑码,可是加载任何外置网卡都无反应    求助啊

网友:
换南桥了 。

网友:
台板换桥就没意思了

网友:
楼上正解,试试USB接口有用么?

网友:
换了没用呢
搞个USB网卡看可否上网。

网友A:
我记得在论坛里看过一个帖子,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也是网卡被雷劈了,拆下加外置网卡没有反应,最后好像是说更换网卡芯片才搞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块板是新的  不知道有没有哦   看看吧  谢谢

网友:
遇到过,换的南桥

网友:
BIOS屏蔽网卡是否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有几块是这样的,也是打雷打坏的,所有的PCI插槽都不能用,还好USB口能用,也只能接USB的网卡了,没工具换桥。

网友:
用 USB 网卡 不行吗 ?  还是不行的话
   你直接 换桥好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下网卡芯片的引脚定义,如查有的话可以换个网卡芯片,没有的话根据芯片引脚定义,再去加外置网卡!

网友:
把网卡芯片焊掉,也把边上的哪一个小八脚芯片存储块也去掉,若单网卡芯片供电电路,就要断开供电,再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论坛里看过一个帖子,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也是网卡被雷劈了,拆下加外置网卡没有反应,最后好像是说 ...

楼主的方法不妨试试 如果不行 考虑SB把

网友:
sb坏了,PCI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