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维修

楼主(2012-06-11):
对于花屏类故障,判断屏坏还是驱动坏的问题,本人是这样的!有不同看法,大家指出!
1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有变化----------驱动板坏较多
2  花屏反复上电后,花的条纹、色彩无变化----------屏本身坏的较多当然,最后也得换驱动板试屏,不过对于蒙着收坏液晶显示器来说够用了,不会因屏坏损失太多!
其实好多花屏的问题,最好说明一下屏的型号,因为有好多屏本身就容易出问题的!
对于白屏当然得先检查下屏上的保险好坏!例如
1:   HT17E12-200  主IC:TFP7433PZP坏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像是有蓝底色条纹换后故障一样!2:   LM170E01          IC:SN0209033PZP      白屏换了多数就好,花屏换后显示有点虚,各别换后     几个小时又坏.
3:   三星屏用IC LXD91811少色花屏等现像,只要晶片没有问题换了都能好!LXD91811可以代换LXD91810 LXD91812.
4:   M170EG01()主芯片IC:AUO-003.缓存AS-F15、白屏花屏; AS-F15过热丶电容C99 C100有坏的,换后    就好,本人修时AS-F15没有坏.
5:   TX38D14VC0CAA  黑色坚条故障没有解决过。
6:   HT15X15-D01黑色坚条故障(黑色竖条间距相等)没有解决过。
7.   M170EG01(新)花屏,白屏  易坏AAT1164    换了就好没有碰到换了再出别的问题
8.  M190A1  花屏,条格,反应慢 主IC:CM2709     反应慢和花屏换后好了,好多人发TFP7433PZP的时候,到手的都是TFP7433PZP-6,换上后不好后找原因,以为不能代换!还有用几分钟,几个小时又时花屏,以为晶片品质差!当然现在做IC的是有翻新现像,不过本人拆过好屏上的IC也有出现此现像,说明不一定是这个IC的问题!最多屏上元件一个一个用同型号屏去替换,也没有解决此类故障,我个人认为是玻璃体有问题,但有人说能解决!对于此类的屏,白屏的话还要修修的,如果是花屏,直接放弃,乐华的驱动板程序,要的就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