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5L4 开机暗屏变关机白屏

楼主(2012-06-11):
联想 LXH-GJ15L4原来的故障是 开机暗屏,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问题,拆机看了一下高压板,发现一对高压稳压管C5706中一个烧焦了,安全起见,换了一对C5706 ,且参数一样的。通电开机,开机正常显示,问题来了,就是关机变白屏。其它按键的功能全正常。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故障。请问是高压版的问题还是驱动版的问题?

网友(点评):
继续检查高压板,还有坏的东西,测量开关信号,看正常吗

网友:
看下开启信号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我上次碰到的是明基的17寸,也是换了C5706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如果有2组建议全换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的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
高压IC供电脚上的 开关信号控制管烧了。换个管就OK了  没贴片可以用普通的三极管代换。

网友:
高压开关信号

网友:
就是AO4411坏了嘛。 很好修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