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拆本拆坏了壳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6-11):
昨天拆一本,键盘夹的太死,一使劲不小心翘掉面板一小块,不细看看不出来。正纠结怎么处理。大家一般拆坏怎么办

网友:
跟客户说明 。要么不太影响的话。收少点维修费。。

不同意。换新。。 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这是很合理的办法

网友:
我会告诉你是我拆坏的么,果断联系客户,你这机器以前是不是修过,果断黑上家!嘿嘿!

网友:
我一般用101胶粘上。不告诉客户,不过,很少拆坏了,拆多了一般都拆不坏

网友:
只拆坏过 屏轴盖。。 30块淘了1个赔了,  其它都好 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我把A壳的护屏轴的两个盖搞断了,客户也没让我赔

网友:
看机子的新旧。和处理后的效果,有影响的一定要告知客户。

网友:
先用3秒胶水粘,再不行就给人换

网友:
该赔不要躲。

网友:
再装上去没事

网友:
看看他问不问你   如果不问就算了

网友:
如果能把他还原的基本看不出来,一般就当没发生过,不行的话就主动和客户说,钱是小事,信誉是关键!

网友:
最好换一个,要不客户会不舒服的

网友:
出于负责任的态度,换新的吧,也不贵,几十块钱,少赚点钱而已,关键信誉最重要。

网友:
好友,我以前也拆坏过,是一个ASUS的本,换显卡的,由于屏和主板接触的螺丝没上,直接一掀,把C壳敲下来了一块,不知道怎么办了,由于在换显卡之前和客户谈的很投入,在测机正常一五一十告诉客户,明确显卡换的很好,确保没问题,(稍微)提一下壳子有点坏了,不影响使用,看不上我陪您一块新的,客户第一句话,没事,坏去吧,能正常使用就没问题。。。。没负担了。。。哈哈

网友:
本人一般把外壳拆坏 都当没看见  直接给客户  客户要是拿走没发现   在来的话我一般都是不承认的   你要是怕麻烦的话你就给他便宜点

网友:
一般不会拆坏的。

网友:
赔给人家,还能怎么办。
我很少拆坏东西,就有次给人家屏框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