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问题

楼主(2012-06-11):
笔记本接音箱有声,内置喇叭无声、、、、求解、、、谢谢

网友:
喇叭是不是好的额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喇叭坏了,还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拆机看一下比较好,量测一下喇叭的供电是否正常 。

网友(2012-08-22):
喇叭供电是多少

网友:
喇叭供电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耳机插孔坏了或耳机电路故障,主板一直默认为耳机输出,内置喇叭不会有声音的

网友:
喇叭是不是好的,再查喇叭的工作条件

网友:
喇叭坏了   直接换了喇叭就行   要量下喇叭才能换哦

网友:
笑而不语!楼主还是交专业人员修理吧。

网友: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了吗?到底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
喇叭坏,或外置接口坏的情况多

网友:
有可能是耳机插孔坏了,拔出耳机插头后,不能联通。

网友:
跟大师们学习学习

网友:
绝对是内置喇叭问题   既然解外置有声音  说明声卡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