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6-11):
开机进不了系统,整个屏幕都黑了,只有左上角有光标不停闪烁、、、、求解

网友A:
换系统啊。把隐藏分区干掉。

网友:
能进PE吗?

网友:
找个U盘进PE  或者换个硬盘  硬盘接口用酒精洗洗放电后洗 再不行的话就擦擦光驱接口 一般像这种情况就这些故障你试试吧

网友:
硬件如果没故障的话,重灌系统就好了

网友B:
说明  没引导   没有系统或硬盘

网友:
系统是新装的?  还是原来系统的?

网友:
机子没有点亮啊,应该是硬件问题
你可以尝试换根内存(如果是两根的话拿掉一根试试)

网友:
PE试试。 系统问题在80%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无法读取硬件存储设备的把,如果数据线和电源,硬盘都换过没用的话,送修把,没有黄深厚的主板维修经验是搞不定这种板子的

网友:
没有引导吗重新激活一下主分区.更新一下MBR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当机了,重装个系统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分区有问题。重新分区 再装系统

网友D:
先换条内存 , 然后不行的话 , 试试换个系统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条内存 , 然后不行的话 , 试试换个系统 ~

我重装了系统还会 换了条内存 好了 看来是内存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区有问题。重新分区 再装系统

我有试过装系统啊 木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啊。把隐藏分区干掉。

换过 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  没引导   没有系统或硬盘

不是系统问题 装了系统还是没解决

网友:
把隐藏分区删除!

网友:
有英文字母顯示嗎?類似cpu型號等等之類的 有的話 就重做系統 沒的話 先看看有無待機電壓 有的話 黑屏 那就是硬件問題了 主板 或者 顯示屏

网友:
能進pe的話 認了到硬盤的話 重新在分區一次 裝下系統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内存好了?所以理论上说先板卡级在芯片级还是对了的啊。

理论太深奥 我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装个纯净版试试

网友:
原因不说了太多了,光标闪就是在寻硬盘了,可惜没寻到嘛~@~引导看下,连接线看看,或者装系统重新装装

网友:
CPU供电功率不足会导致进不了系统

网友:
南桥坏,或者挂在南桥外设

网友:
无非是系统 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系统的事,重新做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