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加负载按键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6-11):
一台15寸的液晶显示器 加电不接灯管跟屏线 按键灯一闪一闪  没有思路 求助啊!!!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呢  电压不稳定

对 先测测高压板的电压

网友:
你查一下是不是高压短路了,测12伏,5伏电压是不是整体跳变

网友:
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短路了,或者显示器的按键坏。

网友:
一般接上驱动板后,电源就不算空载了。5V就应该正常了。

网友:
先将驱动板与电源板断开 再测量5伏12伏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一个50V 22法拉 跟一个50V 1法拉的电容有电压跳变换新的电容上去一个叫BC102的电容短路才换上去的一个电容也短路 求助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A:
你这样搞  什么时候能被你搞好啊   建议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搞  什么时候能被你搞好啊   建议换板

15寸的老液晶显示器 本来就不想修啊  电源板场管短路 灯管也坏一组  60块钱师傅都不想接 到我头上不想看 电源板坏了 代换比较麻烦  但是还要修啊 呵呵

网友:
拿下高压板看闪不

网友B:
要看是什么颜色的灯呀。绿的还是桔色的。各种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什么颜色的灯呀。绿的还是桔色的。各种不同

不接屏线是桔色 已经改好了 改通用驱动板 飞5V到屏线接口 而不是驱动板开关那里

网友:
看看电源在所难免上的三极管,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