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老本型号FMVNF40X开机瞬间从启

楼主(2012-06-11):
富士通老本型号FMVNF40X开机瞬间从启,LOGO画面出来立刻从启,然后 LOGO画面一闪又瞬间从启,频繁这样,具体应该查那一块下手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最好别随便刷BIOS有时候刷完BIOS就会不亮

网友:
像这种来回重启的毛病 应该把外设比如光驱  硬盘 电池 。。先卸掉然后再试试

网友:
这个本子主板以前被别人修过,有个USB口短路,上家修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台式主机有时候能亮 有时候不能亮不亮时走到C1—-FF换了内存 也不行集成显卡没有显卡插槽 双桥的老主板478的

网友:
这机器最闹心,还不容易查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