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蜂鸣档不能响了

楼主(2012-06-11):
最近捡了个数字万用表,功能都正常的,就是蜂鸣档不能响,确定是表的问题了,短接两表笔阻值显示000也不能响。这表是带蜂鸣功能的,因为偶尔短接表笔的时候表还会发出微弱的滴滴声,有点破音的感觉。表的电池是好的。

想修好来上门维修用,请问各位师傅有谁搞过吗?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点评):
接上一个机箱上面的小喇叭就行,就是很小的那个

网友:
拆开看看那个蜂鸣器是否是好的

网友:
根据你的说法,有破音,估计压电晶片坏掉了,每个压电晶片换上。

网友A:
谢谢张先生,小弟我连压电晶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呢。请问接主板用的那种小喇叭行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张先生,小弟我连压电晶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呢。请问接主板用的那种小喇叭行的吗???

主板上的很小的那种也是压电的,可以用。不过有的老主板真的有用小扬声器(喇叭)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很小的那种也是压电的,可以用。不过有的老主板真的有用小扬声器(喇叭)的就不能用了。

请问张先生,这种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张先生,这种可以用吗??

可以的。拆下用万用表电阻档量,电阻无限大的就是了。

网友:
试试重焊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拆下用万用表电阻档量,电阻无限大的就是了。

无穷大就是压电的???

网友(点评):
是啊,不通的但有声音

网友:
可能脱焊的,拆开检查下,很快就知道的。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用主板上面的蜂鸣器是和万用表上面的不一样的。。换了 也白换 也会没有嗡嗡声音的  只会哒哒的声音的。。因为普通蜂鸣器里面是不自带放大电路的。。

网友:
一定要修好么?看数值不是更准确些么?

网友:
     你表蜂鸣档的具体电路要通过跑线路才知道,有滴滴声,是不是电路有接触不良的可能?我了解一点点,一般表的蜂鸣电路由一运放和与非门组成。运放平时输出端是低电平,当测通断时只要达到厂家设计的电阻值,比如30欧姆时,运放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给由与非门组成的振荡电路起振,蜂鸣器响表示电路通。屏幕显示实际的阻值。一般数字表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密度比较高,不怎么好操作维修,当然比起手机的元件密度就差多了。

网友:
要看你的万用表上用的是有源蜂鸣器还是无源蜂鸣器!有源的话主板上的那种换上没有用!无源的话主板上的换上就OK了!有源的在蜂鸣器上加上电源就响了!

网友:
我只知道这种蜂鸣器分为:有源和无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