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笔记本换屏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戴尔 500的笔记本拿过来是屏坏,碎裂,同意换屏后,拆下屏看型号是B154EW02。我尝试用14寸的宏基笔记本屏点了下,能正常显示,就是暗,问别人说15.4寸屏是不是都可以通用的,那个卖屏的说一定要上戴尔的屏,因为屏里面装了码片,你装其他的屏进BIOS试下能不能进行亮度调节,尝试无果,确实不能进行亮度调节,但是戴尔屏要300,因为是老笔记本就报个350,这样没钱赚了,而其他15.4的屏也就200左右,拿不定主意,求教,屏换通用后要怎么进行亮度调节

网友:
其实都不要那个功能的,直接在屏供电的开关信号上飞过来就可以了!一定要找的话就要到EC上找了!!

网友:
打电话跟客户说明忘了告诉他非原装的不能调亮度,原装的要500块

网友:
试试换码片,可以就发便宜的了

网友:
见过飞线改通用屏的

网友:
换码片撒,或者刷咯

网友:
把原来的码片换 上 不能调亮度应和码片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换个码片就好了,把坏屏上的换到新屏上就是啦

网友:
换个码片就好了,戴尔的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