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2-06-11):
     DELL 5010 独显 版号DG15MB 待机芯片RT8205B  待机正常  原始现象是开机后不定时掉电  最快电流上去就掉 最晚到XP滚动条后掉   现在的现象是电流跑到1.87左右掉  RT8205B芯片发烫  B00T2的自举电容也发烫  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供电芯片吗?看到它烫就先换它看看呀,这一定是第一部要做的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微短路了,触发保护

网友:
待机芯片  待机的时候正常 触发后才发烫  芯片换过了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感觉像是微短路吧  不稳定

网友B:
应该是EC坏了引起它发烫,把EC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EC坏了引起它发烫,把EC摘掉

能简单解释下为啥么  一直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