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 MLX 有时能跑马有时不跑马 请教

楼主(2012-06-11):
华硕 P5G41T MLX  有时能跑马有时不跑马 请教  客户说.能亮时二三天可以..不能亮时开不了.要放段时间再开得到.....接到手时不跑马没CPU供电..把电源心片旁边一三极管.CPU核心供电PG    .可以跑...但试多次又不行..再把上面的.C极VRMPWRGD 哪管也取了也是能跑一下。。 。。。二个三极管不上有时都能正常。不知神马原理。。
  这PQ100  Q101 没上时测得电压。 100  3脚。3。3V   1 脚。1。79V   101 3脚1。79V 1脚。1。27V   时钟旁边三极管。VRMPWRGD 也有电压。。 但还CPU供电只有。0。52V 不跑马。。。。
有一片梅杰的。也是时开得到时开不到。差不多情况。。找了一片差不多一样板的。两三极管换了就行了。。没图纸应也是跟这华硕二三极管功能一样吧。。。但梅杰没找到差不多相同 两三极管。。就用其他替换都不行的。。不知这两个三极管是不是专用的。

网友:
按楼主说的,如果换特性一样的不行的话应该是专用的了。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这个flash爱坏~!

网友:
奶奶的看你所写的文字真累,这板你可以用加热的办法来找故障点呀,当不跑码的时候加热某个芯片也许你会找到

网友:
有些不是三极管来的,是双二极管

网友:
可能是哪个无件接触不良或氧化了吧

网友:
压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