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NV 双桥 手摸 USB口 或 FFD 才能触发上电

楼主(2012-06-11):
之前只听说过 手摸 晶振上电的,没听摸 这个也能上电 触发     试了N次  百发百中  都能上电

网友:
还真没听过- -!摸晶振倒是遇到过!

网友(点评):
呵呵NV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个查USB对地阻值,按照主板的上电时序来查,如果USB的对地阻值,有异常的话,那南桥可能坏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有遇见个!真是奇了

网友:
NV 芯片组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