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2-06-11):
我有一台机子,开机无显示,,但是键盘点的亮。我把内存拔下来擦了一下,换个插槽试,还是不行,
我就把独立显卡拔下来,但是这个主板没有VGA接口,,,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没有淫呀??

网友:
第一次正式发帖,,,帮帮忙好不好?

网友:
换块显卡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把连接到主板上的硬件电源全部拔出,只留电源和主板连接扣出电池给BIOS放一下电,然后接回去看下能否开起来!祝你好运!

网友:
如果是键盘灯亮  你又插上耳机之类听到开win的声 那就是显卡咯

网友:
一是显卡,二是显示线,三是显示器。

网友:
只要键盘灯能按的亮能按灭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占%80

网友:
太感谢大家了,,,,谢谢了

网友:
来晚了,不过这问题不是内存问题就是显卡问题没商量,根据楼主的表述来看显卡的机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