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大写灯闪三下

楼主(2012-06-11):
     是intel芯片组的,闪三下灯是没过内存,有自检,听上家说以前插上面内存槽子是闪三下灯,换到下面就能点亮了,过段时间又开始闪三下灯,
     到这后,刷了下内存槽,突然闪四下灯了,晕,把显卡吹下,竟然能点亮,
     直接加热了下显卡,又开始闪4下灯,心想不是显卡搞挂了,插插内存条,完了又变成闪3下灯,加焊槽子没用,加热北桥没用,请问下,哪位前辈能指点下,如果换内存槽会不会解决《危险太大》?
内存槽上10个1.8v供电脚又有1.8v电压,V_DDR_MCH_REF有0.9v电压
还有闪了3下灯,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北桥发出什么了吗,还是其他什么
重新测量了下箭头进来的电压《没示波器》1,85,107,109,113,115,106,108,110这些脚位0.9v电压
119,79,80,114,位0.17v电压
30,32,为0.85v
164,166为0.75v
50脚位3.38v
195,197为3.3v
以上电压都是没有插内存得出的数据,请问这些电压,哪些有问题?
还有79脚DDR_CKE0_DIMMA 和80脚DDR_CKE1_DIMMA 都是0.9v经过56欧电阻分压应该还是0.9v,可是就是0.17v,电阻也是好的,直接连起来,有0.9v也不行

网友:
你查内存的供电电路

网友:
不会吧,貌似这种闪烁三下的这款机子BIOS程序容易坏,建议BISO吧。不要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查供电时

网友A:
那还有0.9呢,有两个0.9V,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出了供电上面还有北桥内部的内存功能模块工作条件,他们不满足一样的都会导成内存不工作。

网友B:
碰到几个有刷bios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几个有刷bios好的啊

请问是闪三下灯吗,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供电上面还有北桥内部的内存功能模块工作条件,他们不满足一样的都会导成内存不工作。

那闪3下是不是说明北桥和内存之间有通信完成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0.9呢,有两个0.9V,

这个电压在图纸上叫什么,没找到,麻烦点通下,谢谢

网友(点评):
好像叫什么VTT 吧 楼主的分不少呀!你看我多可怜哦

网友:
加焊N桥看看,把内存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在图纸上叫什么,没找到,麻烦点通下,谢谢

你在回答几句不就涨分了

网友:
有一个是VTT,还一个是参考电压!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D:
建议先刷一下BIOS试试    CQ系列碰到过好几台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刷一下BIOS试试    CQ系列碰到过好几台刷BIOS解决的

我会刷下BIOS的,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建议楼主打一下KB926第4脚LPC_FRAME#帧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有2次下拉波形,CQ40这个问题遇见好多了,大部分都是南桥问题,这个故障时POST不正常,并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独显加焊北桥,,集成的换下cpu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