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EC

楼主(2012-06-11):
接触一个上网本,不触发,南桥换了不行,待机正常,EC  W83L951ADG 图纸上显示本该下面挂有BIOS,结果没打料,bios是挂在南桥下的,换了EC还不行,明显ACIN信号就不正常,上拉电阻一端有3.3V ,EC这端却没有电压,对地值不短,强拉3.3,不触发,EC微烫,想想这款EC应该是带程序的,但是华邦的带程序的又很少吧,大家遇过这款EC吗?求指教

网友(点评):
你把ec的脚翘起来看这个上拉是否有3.3?有的话就是ec拉低了呗。。。换ec先说。。。现在哪有那么多带资料的?很多程序都是在rom芯片里面的。。。

网友:
见过,不过要换同型号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EC不发出触发信号吗!

网友:
这个EC不好焊上去啊, 我一般是加焊两遍的

网友:
如果带程序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