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78LMX-Q3奇怪现象

楼主(2012-06-11):
    新板A78LMX-Q3按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把4PIN12V线拔掉可以转,以为是12V短路,测量12V相关元件没问题!后发现接上4PIN开机转一下就停,但是绿色待机还是5V,可以判断不是因为短路掉电了!顾客说这台机子之前有死机现象!是不是桥引起的呢?南北桥都是AMD的!

网友:
CPUI供电短路了!

网友:
打下场管的阻值~

网友:
一般都不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是ISL631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