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0不触发经典维修案例!

楼主(2012-06-11):
三星R430不触发,有进液迹象,烘干后,通电测量,u6 烫手,RT8205无待机5v和3v ALW,测量13脚16脚电压正常,17脚vreg5的5v正常,8脚vreg3电压1.8v显然偏低,正常应为3v,换RT8205依旧发烫,查P3.3V_MICOM去了RTC电路,经过D517,后进南桥,看了类似的帖子,以为南桥损坏,换南桥无果,抽了支烟,继续仔细检修,将c73拆掉一样,继续找C74,测量C74短路,拆掉后,故障排除,顺利亮机。C74在硬盘下面的贴纸下面,不好找,所以耽误了很长时间。想必是此本通病,愿意与大家共享!

网友:
很给力的教程~~~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可能是通病额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换了南桥不行,实在没办法给师傅修的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相当成功,比起说通病更有依据。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快,待会回去研究下

网友:
大哥非常感谢你,解决了两台,应该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宝贵一课

网友:
学过了,,,下次可以直接取下来扔了

网友:
c74短路,刚刚修了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7-17):
楼主,C74 到底在什么位置啊,我找了半天,上面又没有标出来。也没有图纸

网友(2016-03-20):
给力的教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碰到一台 成功修复

网友:
楼主威武,发现好多维修人。都是抽颗烟后就有思路 。我要学抽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