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不触发

楼主(2012-06-11):
待机003  无3V 5V  无开关电压 顾客说放几个月没使用就这样的晕了 准备换ISL6237

网友:
请问各位有没有可能BIOS 问题呢

网友:
开关都没有电压你说是BIOS问题 吗,先修开关电压

网友:
恩 我正在找ISL6237 换个看看

网友:
你想知道和BIOS有关系没就量下8脚的电压有了没,有了,就有可能有关系,没有就说明BIOS没工作,8脚是VCC脚啊。

网友:
果断加焊啊~~

网友:
供电,一步步的来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保隔是好的吗?

nyx

网友:
高手真多啊 ,,,,,

网友:
前一阵子修过这样的机器,故障是无系统待机,更换过ISL6237并没有一点效果。最后终于找到在网卡附近有一个小电容短路了,用风枪吹下后试机正常。

网友:
BIOS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性非常小,如果BIOS芯片供电是待机3V的话,强短,,,,记得这款机好像BIOS芯片不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