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6-11):
长城显示器19宽屏 使用半个小时左右自己黑屏 什么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记得是把次级和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就好了。因为要等太长时间所以没细查到底是哪个。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问题,改通用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描述如此简单- -   能否在详细一点...

网友:
驱动板。屏。电源板都会出现此情况。具体需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