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紫光的显示器

楼主(2012-06-11):
一个紫光的显示器通电之后半个小时时候才会亮机  什么问题

网友:
话说这个没得帮啊,最起码你要拆开看看电容鼓没鼓电压对不对在发帖啊。

网友:
是呀
爱鼓电容

网友:
无法回答。请给出相关测试数据

网友:
电容看着没有鼓包 看着都完好

网友:
先测一下输出电压吧。

网友:
主供电正常吗?

网友:
供电正常 测量电压也稳定

网友:
先把问题分解一下。1用原机板外接灯管观察一下开机后是否马上就亮。若一直亮原灯管有问题,不能马上亮外接高压板接原灯管若马上亮则原机高压板有问题若不亮则原机高压板和灯管没问题。2更换驱动板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