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换灯管

楼主(2012-06-11):
液晶显示器换灯管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拆屏换灯管,一直这么换

网友:
液晶换灯管,好的方法在不断实践中发现的。。。没什么捷径的。

网友:
换灯管要专注一些 拆屏小心一点就行了 慢慢速度都上去了

网友:
胆大心细很重要。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焊点一定要牢绝缘一定要好,上屏时必须轻拿轻按,若有不妥一定要查明原因否则后果会很不愉快。

网友:
必须要细心

网友:
是个细活啊,一不小心就要重新弄了

网友:
建议你用坏的 练练手。。

网友:
没什么捷径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