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CQ41刷bios后修复的机器

楼主(2012-06-11):
鬼问题。这个机器搞死人了
去年有个一样的机器也是刷bios好的,,结果不定时重启
昨天又接一个
刷bios亮了
结果不定时重启
资料芯片是2M的。。。刷了几个版本了。还是一样。。在官网下的解压是4M的
换了个资料芯片刷4M的结果不跑吗还
   io也换了个。。还是一样的。。那个有类似的或者2M的bios,,,救救我吧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个  叫客户换主板了  同求,,

网友B:
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刚好手上有台这样的机器,备份一个上来,是4M的

COMPAQ CQ4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cpu温度45显卡50应该不是温度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一个  叫客户换主板了  同求,,

你的那个机器先前是啥子问题。。。。我去年就整了一个了就没弄好还换了主板了。。又接一个还是那样的。。搞死了

网友C:
这个bios 不是那么好刷的 必须要对上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 不是那么好刷的 必须要对上号

请问怎么对上号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