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 雷击电源板

楼主(2012-06-11):
前几天修了两个联想L2262WA 显示器,去年出厂。电源IC 很少见,大概是PAYLA6752,上网查也没有查到资料。雷击之后有部分电阻坏了。且看不清型号,两天后又来一模一样的一台,发出图片,图片中最上的电阻为103,下面的330,最下边的101,这几个比较容易坏,另外这个芯片可用LD7575PS 代换。
只有一脚不同,把一脚外围元器件全部断开,接一个100K电阻对地。
雷击之后,场管坏,还有S极一大瓦数电阻也坏,零点几欧,可以看清大小。
表达不好,只为网站能做一点贡献。

是FAN6752

网友:
最后这个看清没有,是什么型号,,

网友:
雷击的很少遇到过  学习了!代换芯片!

网友:
巴不得这世上有人造雷,淡季时就轰它几次

网友:
违反职业道德,请勿深思

网友:
日后能用得上收藏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电源管理还没有遇到过,网上可以买到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显示器,电源IC坏,用LD7576代换,1脚断开原先的元件,接一颗贴片电容后接地。
显示器修复 。
不过在开关其他用电器的时候,显示器会黑一下,电源指示灯一直亮。
求教....

网友:
在开关其他用电器的时候,显示器会黑一下,电源指示灯一直亮
正常吧

网友:
以前修  现在都基本换通用了  省时省力 就是不省钱  呵呵

网友:
还是修好过瘾。也不用改线

网友:
楼主要是后面没来一台一样,,能搞不。。。

网友:
我有个这样的机器,接vga没信号 ,接DVI没问题,

网友:
表达的很好了,对以后维修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先收藏,以后慢慢看 现在这些还看不懂

网友:
AOC代工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