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1930液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6-11):
型号: B1930
故障:不开机

分析:电源板 驱动板
维修:
      1,测开关电源板上的电压,5V正常,14V电压有些变,不正常.
      2,先换电容,试机,依旧,再换光藕 431,试机 依旧. 电源管理芯片为ICE2QR0665,换之,试机,14V电压不跳变了,但5V电压开始跳变了.
      3,测电源管理芯片外围,发现电阻R841 5R6开路,换之,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坏的不严重,没维修刺激。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思路都是把元件换而不是查下那里把电压拉低的?

这个不是拉低电压,是电压不稳,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先简后难,没人修东西能一下找到源头的
换的过程也即是查的过程,排除法!哥们,总不能一个万能表量完板上的阻容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坏的地方元件比较有代表性,有时候坏了这些小件不注意,挺好。。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对的,这样省时间,而且还是有一定经验才知道换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