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2a473j电容坏了

楼主(2012-06-11):
2a473j 坏了 用2A562J  行吗   比了下 2A473J 个头比 2A562J 大不少 能换吗

网友:
相差太多了点吧。
你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容量相差太多,用在旁路可以,振荡电路不行。

网友:
从网上查看了下  100V 473j 就是 2A473j 对吗    要是一样的话 2A473j 坏了 用 100V 473j  行吧  还有这种涤纶电容有正负极区分吗  这个涤纶电容是在辅助变压器下面      还有个三极管S8050 烧的不行了 请问用C2655代替 可以吗

网友:
涤纶电容无极性;473和562是两个数量级的,不能代用。

网友:
从网上查看了下  100V 473j 就是 2A473j 对吗    要是一样的话 2A473j 坏了 用 100V 473j  行吧  有个三极管S8050 烧的不行了 请问用C2655 或者 sc8550代替 可以吗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 只能用原型号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 只能用原型号代用

谢谢 老大  S8050 是在辅助变压器旁边的

网友:
473=47000,562=5600小了快10倍啊

网友:
它们的容量关系是立方和平方差别!也就是说10倍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