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笔记本电源问题

楼主(2012-06-11):
据说是电源插口冒烟,导致外接电源不工作,只能用电池。拆机检查发现,19V对地处于短路状态,线路板有烧糊迹象,对地阻值只有2欧左右,断开BPF2保险以后,后边的电路就无短路状态了,保险以前的还是处于短路状态,估计是板层击穿了。去掉保险,将19V直接接在了BPF2以后,直接给小电源板加电,电压19.3V正常,于是开始组装。不加外接电源,笔记本还是正常,插入19V电源以后,有充电现象,指示灯亮,但开不开机器,后去掉外接电源,用电池也开不了机了。再拆机,测量小的电源USB板,发现2路一样的SS090一路击穿了,测量是8脚贴片场效应管,N型,测量另一只好的SS090发现,123脚通,5678脚通,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替?请热心同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