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笔记本故障报警

楼主(2012-06-11):
一台IBM T23
笔记本
,开机不显,开机后出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样的报警,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故障。哪位有经验的朋友给告诉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内存槽有问题这机子

网友:
用可调电流表 到什么地方停住了

网友:
不过内存,看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对了~对图纸看~顺便看看对地阻值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IBM T60这些 默认支持第一个内存插糟。
:检查座子,可以拿假负载上了看。
:北桥虚焊,加旱北桥,或者换。
:BIOS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插槽有问题。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