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简单故障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1):
联想SL410简单故障 笔记本维修

   本人新手第一次发帖请各位高抬贵手,切勿丢砖!
机器型号:联想SL410
故障现象:无待机
     早上接到客户送来机器反映,机器昨晚正常关机今天早上就不天机了,拿到机器打发客户回头电话联系给他报价,接着顺手点上利群开工了,呵呵。插可调电源无待机 。。。。。。一顿拆   裸板取出 还是无待机    测全板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无待机所以3V 5V也没有  那就从这开始吧    打开图纸

3V5V芯片是ISL6237  测得ISL6237 VIN无电压   并对地阻值为0  如图所示 VIN 连接  PC210 PC193 PC195 PC191 PC190 PL20  PF7和+3V的上管  测得保险PF7已断一头电压正常为19V  虽然连接的件不多但还是不想一个个的拆  所以接上可调电源直接烧机

发现PC210 巨烫 其它件正常应该就它了 取下 料板上找了一个 换上不短了 PF7也换掉   OK不短了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出来了  按开关触发 电流刷刷  亮机  呵呵  运气不错   高手别拍砖谢谢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看你说的  VIN无电压 对地阻值为哦  开机的时候没有出现严重短路吗 !烧鸡大法就是天下无敌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3

网友:
测得保险PF7已断一头电压正常为19V 仔细看帖

网友:
点火回路

网友:
楼主描述的很不清楚,这机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VIN过来的保险!

网友:
保险PF7  断路  所以没有插电源就严重短路

网友:
正解

网友B:
这么大的短路怎么还叫无待机啊?

补充内容 (2012-6-14 13:22):
有完没完啊. 没看清不行啊?

人家都说了保险烧断掉了

网友:
希望这样的机器越多越好!!!  现在的利润越来越少  在没有这样的机器  都要吃什么啊!!!!!!

最好每天来几台dv2000 dv3000
心里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短路怎么还叫无待机啊?

因为PF7断路  所以插可调电源无待机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样的机器啊    修这样的机器才有成就感

网友:
小心烧坏了

网友:
不错 我上次一个怎么也烧不出来 最后一个个撬

网友:
PF7这个保险用的呱呱叫

网友:
楼主好运气,拣到钱了,呵呵

网友:
短路不是大电流吗?

网友D:
排除短路最快速方法烧机

网友:
这种故障第一次见,联想SL系列的3M5M短路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定位故障很快,学习了

网友:
学习的,楼主高明啊

网友:
美女也烧鸡

网友:
用烧鸡法我从来都没有过烧好的本子。。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看你说的  VIN无电压 对地阻值为哦  开机的时候没有出现严重短路吗 !烧鸡大法就是天 ...

反对楼主,如果你仔细看帖了就知道,上插不可能会出现短路的。得仔细读一读原作者的字眼。

网友:
反对楼主,如果你仔细看帖了就知道,上插不可能会出现短路的。得仔细读一读原作者的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除短路最快速方法烧机

个人认为,动不动就烧机,这举动并不是明智之举吧。非不得以不烧机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PF7断路  所以插可调电源无待机

在还没有查主板前,这种应该也算是无待机故障中的一种,要不然怎么找方向查呀?我个人认为它是属于无待机维修中的一种。

网友:
有的怎么也烧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