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什么样的现象会是场管或者电容有问题?

楼主(2012-06-11):
场管内部有问题,故障现象会是什么样? 电容同理

网友:
上次修个板子,3V上管剧烫  待机有电流,量周边无短路,拆了管子就不短了   我查了半天都没查到短路,蛋疼啊

网友:
电流过大导致场管击穿

网友A:
迅维的学员,真不知道你的实地学员是怎么得的!场管你可以查场管引脚定义,再说了分好多种呢?主板中的场管和笔记本中的又不一样,在电路中的地方不同,表现的方式也不同!

网友:
很可能是管子的g极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的学员,真不知道你的实地学员是怎么得的!场管你可以查场管引脚定义,再说了分好多种呢?主板中的场管 ...

不知道你说什么,我智商低,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没有负极  为什么会有大电流,明明没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