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E的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ISL6568可以用什么芯片替换

楼主(2012-06-11):
技嘉K8NE的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ISL6568可以用什么芯片替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好像只有 只支持同种型号的对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一般不能随便代换的~~~

网友:
原值代换,MSI的754平台有委多这个芯片。

网友(2012-12-10):
我也有个用这个芯片的主板没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