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大家用的维修笔记本电源用的什么?

楼主(2012-06-11):
刚开店,小弟新学维修,想买个电源  不知道 安泰信 APS3005SI毫安四位显示30V5A直流稳压电源  这个怎么样啊?  哥哥们麻烦推荐一个电源嘛。昨天烧了一块主板5555

网友:
可以,现在我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为什么会烧主板啊?你原先又用的什么啊?去网上看看!好多的300多的就差不多!1000多的最好!什么牌子都要行!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先把电压调好,再插笔记本,不然电压30V插上笔记本会不烧吗?

网友:
我们店里,3个都是安泰信的,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
我们也用这个呀

网友:
我用龙威的也还不错

网友:
烧板子?你没调电压吧

网友:
台湾固纬的比较不错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在网上买的 带很多转接头   可以自己调电压的。 弱弱问句有那种短路保护厉害点?

网友:
电流表,数字示波器都是用的安泰信的。感觉还好呀~!我用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型号了。

网友:
买个300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现在好多人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A:
可以用啊,

能找到价廉物美的洋垃圾,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啊,

那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