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的风枪有假的的吗

楼主(2012-06-11):
请问一下,去年在网上订购了一台安泰信的852D的热风枪,从回来使用就一直出现问题。第一次是发回来不到半个月,温度不受控,开机一小会,风嘴就烧的发红。后来返回去。给换了台新的, 自己还出了不到五十元的邮费,太重没办法。第二台发回来以后。又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是温度不受控,时好时坏。平时自己一般用风枪也很少啊。第二台温度还是不受控,但风嘴不发红。也就是说能自动热到480度的样子。时好时坏,后来把发热芯也给烧坏了。又换了个新发热芯,检查了电路板上的元件,也没有损坏的。也没有虚焊,后来发现调温的电位器10K有不稳定的现象,有时用万用表还不好测出来,换了个代用的电位器以后,电位器的安装尺寸和原机的不一样。都是10K的。发现温度是能控制住了,但调到三百一二十度,发热芯就很红了。再往高的调温度,发热芯的还是和三百度一样红,没什么变化,哎。听有的维修说,他们说我买到假货了。安泰信的风枪市场上有假货吗,还真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
这又不是什么国际大牌子

应该不会

网友:
应该没假的吧
200多块的东东
返厂维修运费都不秀气 来折腾几趟够买台新的了
自己拆开自己修吧

网友:
是的,没办法。自己拆开修吧。明天再研究一下。

网友:
安泰信的风枪听说有假的!还有高仿的!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一个850B.回来就出现问题了.我反了回厂.人家说没问题又给我发了回来.回来我试了试又能用了.可到了冬天我们这里天冷.那个就不能吹热风了.我自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有问题.热了就电压够.天气一冷就不够了.我这没有买到这个二极管.所以用前就拿电热扇烤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建议自己拆开修,里面的电路其实很简单

网友:
我的买回来就有问题,自己修的

网友:
价格不要差太多,应该没有假的

网友:
我都是买100块左右一个。一次发2台 一台用个3-6个月。坏了就丢 或者到时候在拼台出来。。。。

网友:
呵呵,现在安泰信的风枪都大涨价了,价格都调整了。原来AT852D的数显风枪240元右,现在都到了三百二三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