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问题

楼主(2012-06-11):
开始点不亮,摸IO发现有很烫手,于是换掉IO,可是依然不跑马,诊断卡跑NO,复位供电均正常,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量测一下各电压的阻值是否正常,阻值不正常电压有的也正常,多量一下EC的供电时钟和电压。希望你能找到问题

网友:
联想G31T-LM支不支持P4的CPU啊

网友:
插記憶體不開.  跑DO....

网友(2012-11-23):
I/O 没有焊好,南桥

网友:
CPU没有工作,I/O没有发烫一般没有那么容易坏,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4-05-22):
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2015-04-28):
我也有一块,不跑码,北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