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P-A7G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这个板子北桥旁边的一个电容爆啦  换过后还是点不亮,测重启针脚点电压只有2.0V左右,准备跑线的,可是跑到第二个点就到FDD1接口下面去了 找不到第三个点,郁闷中,求高手解决,万分感激!~!

网友:
跑NO,也就是00

网友:
CPU无供电

网友:
那就修CPU供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无PG信号  应该不是CPU供电问题;
还有其他电压都正常,换个电压I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无PG先查总线供电

网友:
先打对地阻值有没有哪短路了,再看各部电压有哪路没出来或不正常啊。。短路。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2013-09-15):
看电容边的MOS管是不是好的,先把供电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