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ATX 200-SD 电源炸毁7脚芯片型号

楼主(2012-06-11):
先上长城电源 图: 各位看看这个开了花的是什么7脚芯片啊?它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啊?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最后还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这个PFC是主动式还是被动式?谢了!

网友:
7脚IC有可能是P1014AP06

同意楼主

网友:
很正确,就是它!我的也爆了一个。
没有这个型号了可以用TNY266或TNY268代换。

网友:
又见长城P1014AP06爆了,这芯片也太爱爆了

这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爆了没关系,只要不连累其他东西就行。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管吧?

网友A:
应该是P1014AP06,PFC当然是被动了,论坛上也有这个芯片爆了维修的帖子,找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1014AP06,PFC当然是被动了,论坛上也有这个芯片爆了维修的帖子,找一下就行

我也搜到过长城电源所爆7脚芯片型号,顾虑电源型号不一样,所以发帖求助,谢谢各位!这个芯片不好买啊!淘宝也只有区区3家在卖,在我们这边更是卖不到啊!在来说明PFC,因为我从来就没见到过主动式的,然后这个又跟普通的被动式有不大一样,特发图求正。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哈!谢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涌要发言指教哈,谢了!其实我也搜索过帖子,基于电源型号不同而发帖求助。现在知道7叫芯片型号了,这个芯片不好找啊!我们这边根本买不到,淘宝上搜了一下也只有区区3家在卖哈!坑爹啊!再来说说PFC,因为本人入行不久,还没有见过主动式的,当看到此PFC与以往的被动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纠结了!特发图片求证、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或者谁有没有主动式PFC的图片,发上来,让小弟零距离看一下!不胜感激!谢了!

网友:
还想请问各位老师一下,像长城电源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方式产生5VSB的,那样的话,是不是就要多备一点P1014芯片哈?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哈!我也查过,苦于电源型号不一样,所以发帖求助。现在知道型号,但此型号芯片不好找,我们这边更本买不到,网上也就3家在卖啊!真是悲催!

网友(点评):
不会吧,我去年买的一元一个,很多人在卖,我买10个用完了1

网友:
我再来说说PFC,因为本人入行不久,因而到现在还没见到过主动式的,当看到此PFC与普通被动式不大一样时,就纠结了。特发图片求证实,谢谢各位提的宝贵意见。
   还有,就是想问问各位老师,像长城电源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采用7脚芯片产生5VSB的,那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多备点此芯片啊?求各位老师解答,谢谢了!

网友:
上面回复的希望管理人员不要扣我的分哈!因为我是早上用手机回复的,网速不给力,到了店里还是没更新出来,后来就又回复,所以有些重复,希望管理员手下留情,我下次一定注意,用手机回复后没出来也不重复回复了!

网友:
P1014AP06应该多备一点吧,我都发了不少回来,蛮多电源也用到这个的,爆的也不少

网友:
这片IC爆的多,而且很难买到